捷波悍马HA01-GT无CPU供电不跑马请教

楼主(2014-04-20):
捷波悍马HA01-GT无CPU供电。                                                                                                    本人是新手此板供电太复杂小弟无从下手请教各位师傅怎么修,CPU供电芯片是RT8802A,边上还有2个9619的小8脚芯片不知道它的上电流程是怎么样的别的主供电都有内存供电也有,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静待佳音谢谢。

网友:
查RT8802的供电,开启正常不。不正常跑线。正常换芯片

网友:
把芯片换了试下

网友:
悍马的板,好象有专用电源管理芯片,你注检查下。

网友:
上传了RT8802的PDF资料,查8802的供电,开启信号,VID对地阻值应该正常或电压。如果以上条件正常,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