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 卡内存故障

楼主(2014-04-20):
  一块华硕AM2+   M4A77主板,开始时不时死机,突然卡住不动,没有蓝屏,必须按Reset键重启,现在出现进系统蓝屏,提示内存错误,甚至有时候在出现主板LOGO后卡死,用Memtest检查内存,发现有10W多个错误,还不停的增加,但拿内存去正常的机器上检测,却是全部通过的,由此判断应该是主板故障

   上CPU假负载后,测量CPU核心电压,复位电压,VDDNB,PG均正常,时钟信后无(可能有耦合电容,要上CPU才能测到),VTT1.2V只有0.76V,VDDA2.5V 只有1.68V,跑线路得到 VTT1.2V 由5脚IC  PSA87R提供, VDDA2.5V 由 8脚IC  UP7713U8提供,测得各脚位电压如下:

上网查这2个芯片的Datasheet,找不到,请问是否可判定这2个IC损坏?????谢谢。

网友:
怎么了?为什么还没有审核好的?难道有哪里不符合版规的地方吗?

网友:
审核你MA,不给发就拉倒

网友:
楼主可以用1117 改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