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奇怪故障请大神看看原因

楼主(2014-04-20):
联想V460 CPU供电上管击穿更换后不开机刷EC后开机却卡在开机画面要求进COMS进行设置 设置后重启还是卡在这按F1进系统蓝屏PE安装系统蓝屏求解
检测电池正常EC和BIOS都重新刷过几个版本无效

补充内容 (2014-4-21 16:34):
今天开机CPU上管再次再次击穿更换后有空开机故障现象不变重新测量发现CPU供电从(开机时)1.189V下降到0.9V左右(蓝屏时候)同时上管发烫这是否说明CPU已经有故障

网友:
现在有个问题+VGFXCORE_PWR这个电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测量CPU旁电感发现没有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ISL62881控制的输出电压的开启由CPU控制 现在可以确定CPU没有输出控制信号我检查过了就缺少这个电压集显供电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 还有可以开机自检是否说明主板基本正常还有ISL62881没有接到CPU控制信号无法产生电压的

网友:
CPU电压不正常

网友:
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
+VGFXCORE_PWR这个电压应该什么时候出现 开机界面可以测量出来吗

网友:
+VGFXCORE_PWR就是这个电压没有 CPU没有控制信号出来

网友:
貌似有点看不懂呢

网友:
下个图纸看下时序呗

网友:
换个U试一试吧!

网友A:
哥们,你就错了,开机呆以测ISL62881这个电感上电压。我测得这个电压是0.98V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会导致电流通1.1A.开机屏不显,昨天刚修好了一个联想V460  上的P6200的CPU.

网友B:
表示楼主思路有点乱  上管为啥老击穿啊 肯定有问题的啊

网友:
下面这一行020F0 CPUID要注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提示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就错了,开机呆以测ISL62881这个电感上电压。我测得这个电压是0.98V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会导致电流 ...

可是我的这个屏亮了的就是自检到上面图卡住不管进什么系统蓝屏包括PE 但是可以进dos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楼主思路有点乱  上管为啥老击穿啊 肯定有问题的啊

我重新刷了bios和ec早餐开出现问题 我没有稳压电源看不到实际电流所以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网友:
这个机器  只要上管烧坏 出现 开机不显示     蓝屏死机   只把 CPU换了就好了    这个机器我就维修过 10多台了  都是这个毛病   铁壳的上下管

网友:
进BIOS 那BIOS

网友:
把BIOS重新恢复工厂设置试下  他以前是什么CPU    是I3的还是P6200的  要不刷过BIOS试下

网友:
楼主这个要考虑换下CPU试下哟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CPU挂了 请看上面图CPU那行  我擦烧的开核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