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nw

楼主(2014-04-20):
三星940nw用半个小时黑屏 重新按下开关又能量又能用半个小时  这是什么东西坏了呢

网友:
高压包坏了,这个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三星940nw   高压板坏了。。。。通病

网友:
高压部分多点

网友A:
背光保护,高压或是灯管

网友:
替换来看嘛.

网友B:
高压线圈坏了吧,这款容易出这个问题的。另外这款的滤波电容也换过一些的,拆开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保护,高压或是灯管

灯管是没问题的 排除过的 那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线圈坏了吧,这款容易出这个问题的。另外这款的滤波电容也换过一些的,拆开仔细检查。

我排除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

网友:
一般是背光电路、/

网友:
电容没爆的话一般就是高压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