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葩的kohjinsha,开机开关烧蚀

楼主(2014-04-20):
最近接到一台KOHJINSHA,就是工人舍的小本子。机器型号S18PL。后盖上型号SA1F00。
拆开后测量开机开关无信号电压,测量开关也不通,遂拆下开关分解后发现开关粗点烧蚀。根据开关结构分析,开关为常闭开关,开机时触点断开。更换同类型开关试机后也无任何反应。也找不到待机电压。

主板上肉眼观察不到烧毁的元件。并且19V电压进来就没有在主板上再找到过。
现在想问两个问题,

该机是否要插上好的电池才能正常上电?

这种常闭式开关的开机原理是?

网友:
目前又查到有电感对地阻值13欧,另一个电感几千欧

网友A:
开关上的电流这么大?是不是被上家做过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的电流这么大?是不是被上家做过手脚

接了个同类型的开关测试没有电流

网友B:
待机电流有吗?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有吗?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

待机电流16毫安。电源IC 有BQ24721C ps50120  其中50120是在一块可拆卸的小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有吗?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

下午又查了一会儿,是BQ24721的2脚给高电平,导致保护隔离了。还有24721的5V基准没有。现在能否确定2472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