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测试卡跳00 求解、、、

楼主(2014-04-20):
联想主板测试卡跳00,开久了喇叭会叫再跳E0 bios写过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否BIOS不对,查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混经验的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跑 EO 先看看内存的条件VDDSPD REF DADT CLK 之类的信号

网友:
这样的看CPU再到BIOS再到内存到南桥

网友:
刷BIOS了么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1.0bios 刷1.1的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网友(2014-06-07):
楼主解决了没啊,手上有一模一样的板子,代码挡E000 一直在报警,内存都换好几条了

网友(2014-08-27):
楼主修好了没 我碰见一个g41 m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