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0):
这是一通电就z这样,是屏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p屏 问题屏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百分之90是屏,百分之5是驱动板百分之5是屏线。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问题只有用好的驱动板代换下就晓得啦

网友:
基本屏坏了

网友:
不用再怀疑啦!屏的损坏呢!楼主还是换一块吧!没得维修啦!

网友:
屏坏了,能出的起价钱的话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果断屏的问题、见得多了  、基本没得修、有旧屏的话可以考虑换下、没的话果断报废拆件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

网友:
屏挂了的机率最大.

网友:
有可能屏坏。。我有碰到AOC的 是驱动板挂了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有条件用点屏工具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卖他一新显示器吧 这玩意没法修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换一通用板去点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得几率大.屏线也有可能.之前换灯管屏显上小孰料遮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屏坏报废

网友:
百分之九十九屏坏,那就换屏吧。没有好办法

网友:
屏的问题面大

网友:
这样都不知道是没背光还是没显视。还有就是显卡正常工作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