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300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4-04-20):
图上画红圈这两个电容 用万用表测是坏的

IC51 的1角和8角用蜂明档测是通的  是不是说明IC51坏了  换电容和IC51就能解决??

新手 求助啊 刚刚学习修板

hjq
加强基础知识学习很重要的。

网友:
是电阻 不是电容

网友:
是啊。电阻了。

网友: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网友A:
先测量C11两端电压,再测量R18/R28/R12及Q1是否正常。IC51的1、8脚上2个电阻串联才29欧,用蜂鸣档测量是“通的”正常,看看是否有显示29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C11两端电压,再测量R18/R28/R12及Q1是否正常。IC51的1、8脚上2个电阻串联才29欧,用蜂鸣档测量是“ ...

我不明白了,c11是53uf,R18+R28的阻值是600K欧,R12的阻值是1.5欧,Q1正常,IC51的1 8角是29欧,这些都正常啊,哪出错了??????????????????疯了

网友A:
C11两端电压多少?Q1、Q2、Q3各极电压多少?C12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1两端电压多少?Q1、Q2、Q3各极电压多少?C12两端电压多少?...

我还是没搞明白~~

hjq
送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这个板很便宜了,买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没搞明白~~

已经转出去修了亲

网友:
发过来,给你修,修好了,给你说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