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从电流上区分是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4-04-20):
笔记本上电到1.2左右屏幕背光和显示都没怎么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北桥或者CPU的问题怎么判断判断步骤是什么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你吧内存插上看看电流多少,在把内存取下来看看电流,看过内存了没,没过内存北桥,过了内存显卡

网友:
上不上内存一样的电流

网友(2014-06-04):
那明显是没过内存咯

网友A:
用风枪吹哪个能亮,就是是哪个的问题呗。。。。。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哪个能亮,就是是哪个的问题呗。。。。。

人才啊,这么精简的神回答.不过最好上个示波器打下波形,比风枪要快

网友:
怎么打波形啊

网友:
修板得懂原理

网友:
围观,能混分么?围观,能混分么?

网友B:
怎么从电流上区分,你用万用表在线则电流吗?

网友:
用万用表在线则电流吗?4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从电流上区分,你用万用表在线则电流吗?

变电箱没有???

网友:
新手一点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小白还要多学习啊,虽然我也是小白。

网友:
等着大师指点

网友:
  小白一个  懂得不多  但还想也有些例外的吧 例如集显的hp cq40那款呢  直接干北桥

网友:
看一下  电流的跳变

网友:
新人学习中,等待解答。

网友(2014-12-22):
显卡工作会有比较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