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3S 板号K43SV 无内存电压 通病BIOS

楼主(2014-04-20):
ASUS P43S 板号K43SV 无内存电压 通病BIOS

ASUS P43S.rar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上点图看一下可以吗?!

网友A(2014-06-07):
楼主你这个是K43SV REV:3.0的板号吗?是不过内存还是没有内存电压?我手上一台K43SJ 板号是K43SV REV:3.0无USB 3.0的那种开机电流0.9A不过内存.知道是BIOS的事,就是找不一样的BIOS

网友:
我的 机子是  K43SV 2.2   电流0,36    CPU  没供电 内存也没供电   没图纸 不好查啊

网友:
要是上传,能全面点吗?起码把REV打上吧

网友:
为什么上传东西部写明白啊,还怎么让我们下啊

网友:
宝贵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07-11):
我的也是啊楼住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K43SV REV:3.0的板号吗?是不过内存还是没有内存电压?我手上一台K43SJ 板号是K43SV REV:3.0无US ...

我今天遇到一台跟你这个一样问题下载了上面的BIOS显示好了,谢谢上传资料

网友:
刷了楼主BIOS修好一台P43S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台跟你这个一样问题下载了上面的BIOS显示好了,谢谢上传资料

我的也是BIOS坏了,只不过华硕的BIOS分得太多了,一个条件不一样刷上去就是不显的.板号,显卡型号,显存数量,还有CPU型号等少一不可.]

网友(2014-09-03):
我手里也有个P43SJ  板子上是K43SV   不知道刷了能不能亮

网友:
这个是几显存的啊

网友(2014-10-20):
楼主这个是多少版本的。我的是4.1的。我刷了N个了还是0.9不过内存,我手上还有个是K43SD,这个BIOS装上去内存过一半。

网友:
下载下来用一下看看行不

网友(2014-12-20):
刷了好几个 多谢楼主分享 在下载个试试

网友(2017-06-30):
坑爹的板子,换了给接口,不跑内存了,刷的好吗

网友(2022-06-02):
bios是好的,我的是二代i3 gt520m 四显存,c壳型号 p43s 主板板号k43sv rev3.0 。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