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缺色 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4-04-20):
华硕K40AB缺色 求大神帮忙啊!!!!!!!!!!!!!!!!!
华硕

网友:
详细点啊,屏线,显卡,屏都有可能

网友:
确定屏显屏都是好的 我开机绿屏 还有点花 AMD芯片组的

网友:
换显卡吧这显卡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机器北桥先虚焊的多。

网友:
北桥 显卡一起修

网友:
显卡问题啦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去测量下屏显接口每组信号线的对地阻值,或许会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