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充电不加载的修复案例

楼主(2014-04-20):
        机型   HP  DV4   LA-4102P
故障   充电异常
随机来的电池待机状态下充电电流0.14A 停留片刻冲上1.85A  ,再掉回到0.1A,再上0.14A再上1.85A   反复动作,换新电池0.14A  停留片刻后回复待机状态。
充电芯片PU101  为BQ 24740,经常  有充电不加载的现象,通常换新件解决.

但此故障换新的充电芯片依然如故,在0.14A  状态时示波器打上管G极的波形 的确是涓流式充电的波形。
既然充电已开启,它的电池能上1,85A 的充电电流后保护,新电池却在0.14A  后回归待机状态,到此说明EC  已检测到异常进入保护状态,此时示波器打SMB_EC_CK1,正常锁定电池如图

当再测SMB_EC_DA1 明显异常

波形畸形而且幅度低于3.3V,打 二极体略比SMB_EC_CK1低,在不插电池时AC 上电的瞬间测SMB_EC_DA1   波形如图

幅度回复3.3V  但波形还是畸形的  到此说明原电池也是坏的
二话不说更换EC,对地二极体回复正常  但波形还是畸形的,SMB_EC_DA1 所到之处不就是两个地方,电池及JP59,
将连接JP59的R730 断开再测也是老样子,看来又要动手术了,

将EC 的78# 挑起再飞线到相关点,放弃原线路,问题解决,原电池在2.5A的电流下充了五分钟百分比依然为零,前面的判断正确的。

网友:
有遇到过PCB板出问题后导致3V5V不出。保护隔离不过。。飞线的。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什么叫飞仙到相关点,前面什么判断正确

网友(2019-07-04):
这个太厉害了,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