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能接进去电话,屏幕不显示,论坛有北京中关村的高手吗

楼主(2014-04-20):
本人小白,修电脑还凑活,手机刚学,收到一部苹果4手机,开机屏幕不显示,但是能打进去电话,换屏依然不亮电感L18 一端只有1.02V左右的电压,怀疑是屏供电Q1_PMU 升压的问题,手头没有料板,谁在中关村修手机,这样的问题一般多少钱搞定
借管理员,心在飞翔的图医用,谢谢

网友A:
黑屏不是可以通过按电源键和HOME键10秒以上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不是可以通过按电源键和HOME键10秒以上解决吗。。。

试过了 不行,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电感L18 一这个好像是电源IC的5.7v经过Q1升压到17V,给屏背光,PL18的电压不够,查来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L18 一这个好像是电源IC的5.7v经过Q1升压到17V,给屏背光,PL18的电压不够,查来路。

恩  严重怀疑是Q1升压不够引起的,就是没有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