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惠普4410S不充电

楼主(2014-04-20):
惠普4410S不充电,高手们帮我分析下 接电源,0.01A,用电池可以开机

各脚电压都没标注怎么分析?建议有条件下先换换电池看,再就是充电芯片了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笼统了,真的不能给你分析什么

网友: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4435都没电

网友A:
楼主,在插入电源的那一瞬间,有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插入电源的那一瞬间,有没有充电电流?

没有,也有可能是太快了,充电部份有保护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充电还是无法识别电池,楼主说的这么笼统爱莫能助

网友:
楼主上面发的是充电芯片的图纸么。28脚的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这个看第一脚有没有开关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查前面,如果有的话查后面

网友:
找工作条件啊,哪些电压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叫别人弄了,没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