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机器上的TB62513FG和TB62514FG能代换吗?

楼主(2014-04-20):
一台X201i上面的东芝芯片型号是TB62514FG,己确定是坏的,手头只有T6系列的料板,上面的型号是TB62513FG,不知能否代换?
芯片

网友:
貌似此芯片是有资料的,不能随便换

网友:
查一下芯片脚定义

网友:
经证实,可代换

网友:
这个要看资料,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换,我换过N多个啦。这芯片里面也没资料。

网友(2023-10-23):
这芯片输出3,5v条件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