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时序图

楼主(2014-04-20):
自己研究了下P45时序,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教,最后复位的图纸太大了,高过2M不让传,所以大家就将就看看我这个阉割版的吧!

思路

网友A:
RTCVCC打错了,你可以把老徐后面那张图片拍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VCC打错了,你可以把老徐后面那张图片拍下来啊

木有啊,这是我按电路图来的,上面标的就是RTCVDD

网友B:
P45的时钟开启是由南桥开启的,而不是电源管理蕊片开启的,这回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45的时钟开启是由南桥开启的,而不是电源管理蕊片开启的,这回我知道了。

老大,你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