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S 12V短路?

楼主(2014-04-20):
盈通AN68S主板,不加CPU通电正常,上CPU后通电1秒就断,再点开关还是这情况,拔掉12V不断电,CPU附近的MOS管测试过没有短路的,新手求解!!!

网友A:
cpu的主供,协供芯片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主供,协供芯片查没

可以说具体点吗?电路基础实在是小白啊

网友:
cpu电源芯片坏哦

网友:
cpu供电线路保护了

网友:
12V短路这点应该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