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用什么牌子好呀

楼主(2014-04-20):
数字万用表时间一长发觉里面的触点不良现像。不知道有什么好的牌子介绍下。不用太贵的,现在维修太难做。

网友:
福禄克 的好

网友:
万用表只是一个代替人分析电子元器件正常与否或在路检测的测量工具,其作用是看你的被维修对象是需要多少精度,。俗话说你【杀鸡焉用牛刀】就是这个意思。搞科研有的需要高精度,但对付主板等小家电在三位数足可,无需追求福禄克等级的测量工具,如楼主财力丰厚弄个万元级的测量工具也无可非议。如果简单的万用表出现接触不良现想,可以拆开将触点用酒精擦一擦,就会好的【排除元件性能故障】。我的两块表【一块数字、一块《电磁》指针式用了30多年了,仍然良好,当然好的工具能节省维修人员的时间和判断思维,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使用的测量工具认识多少?对于不认识测量工具的的人来说,再好的测量工具也是一个摆设,对具有一定时践的维修人员来讲工具是占第二位的【不能排除测量工具的重要性】,。。。。。。

网友:
国产 胜利 华谊 优利特都可以

网友:
触点用不了多久国产都有这个毛病吧。嘿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买了胜利按键型的万用表,里面没有PCB转换开关,有一个继电器。然后买了一个FLUKE波断开关的。不知道这两个表能服役多少年。

网友:
肯定优利德啊,很少出现转盘故障

网友:
可以买胜利或者优利德的啊 如VC86E UT61E这些挺适合我们的。这两个都是自动档

网友:
肯定优利德啊

网友:
胜利 的常用  长修-----练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