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M8WZR 19寸显示器 开机白屏后出现纯色画面跳动

楼主(2014-04-20):
一台长城M8WZR 19寸显示器 拿来故障就是这样  开机白屏后  出现及个纯色的画面跳动,重复的。最后就黑屏了  12V 5V电压正常,驱动板换过

网友:
呵呵,这个是调出了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如果能自动显示工厂模式,则没有什么大问题,插上就应该出图像,如果还是不能出,检查一下VGA接口电路,

网友:
记得长城工厂模式和AOC一样,都是是关机状态下按住MENU不放,再按开关键,松开MENU,等显示器亮了再次按下MENU,就调出工厂模式了,

网友:
试了AOC,不像3楼所讲那样,进不了工厂模式。

网友A:
LZ驱动板多换过了还这样  驱动板 对不对呀  换通用驱动板看看   或是找一套 和你屏同尺寸的 电源板驱动板一套的 装上看看吧  这样屏的坏的可能不大吧  屏坏了不会出现这样的吧   确定换的板子OK

网友:
你换通用板点屏试试,应该是驱动板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驱动板多换过了还这样  驱动板 对不对呀  换通用驱动板看看   或是找一套 和你屏同尺寸的 电源板驱动板一 ...

用的是12V的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三星的屏吧 你把屏扣子洗一洗 还不行就换屏上的24c02

网友:
你插信号没?这个一般恢复出厂模式就好了。。

网友B:
本来已找到问题所在,已经修好,

网友:
刷一下程序不就行了嘛

网友:
换驱动板  或者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已找到问题所在,已经修好,

那不是屏因为没有信号,而自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