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帮下哈

楼主(2014-04-20):
技嘉M68 三代内存  档 C7 客户自己把内存插反烧坏后 给客户换主板后 主板想修修看  阻值卡测量是 VDDSPD 3.3 系统总线 3.3  时钟0.7  VDD1.5 VTT0.74  还需要测量哪里啊 我新手哈

网友A:
内存槽有没有短路。。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有没有短路。。烧坏。。

上面测量的电压对吗 插反内存的那插槽烧坏了  另一条插槽没有坏 一样也是C7 我仔细看了 没发现有短路的呢 内存换过了一样

网友:
来个 老大 教教吧

网友:
C7 有时侯不是内存故障

网友C:
测118和238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118和238有没有3.3v电压

118 238 有3.3的电压 这俩叫什么电压啊  还一个现象是主板只能开 不能关 要拔电才能断电 强制关机不起作用

网友:
数据线,地址线,还有你的内存造坏了要换

网友:
内存早就换过了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内存 测试灯仪  以测就知道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测量的电压对吗 插反内存的那插槽烧坏了  另一条插槽没有坏 一样也是C7 我仔细看了 没发现有短路的 ...

供电没有错.你先清除coms,不行刷下BIOS,再不行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