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芯片加焊用什么温度合适?

楼主(2014-04-20):
我用的是CF360T的焊台,但一向只焊电脑主板的芯片.
今天收到一平板电脑会花屏,怀疑是芯片坏了.
打开里面就一个A10的芯片.

有没有哪位加焊过此类芯片的
能否推荐一个合适的温度曲线
谢谢了.

网友A:
A10呀,国产珠海产的芯片,成本低,那天看新闻从A13从5美金,虚汗很正常,我用俺的CF260就搞定了,其实用风枪也行的,温度不能太高,245,主要是周边小零件要贴上贴纸,另外一定要把电池焊下来,否则太危险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2444-1-1.html 这个是我以前的帖子,也是花屏死机,最好连显存也抹上BGA焊膏也加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0呀,国产珠海产的芯片,成本低,那天看新闻从A13从5美金,虚汗很正常,我用俺的CF260就搞定了,其实用风 ...

BGA上风嘴温度245度, 还是直接用热风枪245度哦?

都行,反正别太高了就行,主要是加焊引脚而已,不要对着芯片吹,容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上风嘴温度245度, 还是直接用热风枪245度哦?

A10的芯片是BGA封装的哦。不可能不吹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