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第一次显示器维修OK

楼主(2014-04-20):
刚拿过来时白屏、拆开后发现屏供电只有1.7v左右、更换一个9435八脚场效应管{P沟道场管}以后电压升到3.7v左右、依旧白屏、再次测量9435 S极电压为5v{为输入电压}、G极为3.68v、D极电压为3.7v左右、【正常情况下9435场管要S极大于G极4.5v电压才会开启】所以更换后场管依旧处于关闭状态
   此时怀疑场管性能不良或附近电路拉低电压、果断S极直接飞线到D极、屏供电5v正常、接上屏后正常

网友A:
历害。直接把电源飞过去就可以了。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直接把电源飞过去就可以了。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我们只是把管子强制开启而已  修复后试机一天正常

网友:
楼主的电子基础不错啊

网友:
呵呵。这样的话背光板就是一直亮起的。

网友B:
有测试吗?关机后背光还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测试吗?关机后背光还亮吗?

测试过了    关机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直接把电源飞过去就可以了。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电源短路不是要烧屏了吗

网友:
关机后肯定正常又不是强制把灯管开启,这个只是不接VGA的时候灯管都是亮着的

网友(2014-07-19):
电子基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