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P31-ES3G主板,供电,复位均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已经刷了.隔几秒复位一下

楼主(2014-04-20):
(无正文)

网友A:
BIOS读取不正常就会隔几秒复位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读取不正常就会隔几秒复位一次。

怎样修BIOS读取不正常呢?

网友:
换一个BIOS试下

网友C:
技嘉的鸟板子P31  P43就这样,复位几秒钟跳一下,P43的板子会有一个IT8268R的芯片这芯片坏了会导致不出U供电,P31的这个板子难说,跟G31-ES2C一样都是复位几秒跳一次bios曾经换过没用的,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有时候还能点亮前脚点亮后脚就不出总线供电了你说神奇不神奇至今还没有人真正读懂这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鸟板子P31  P43就这样,复位几秒钟跳一下,P43的板子会有一个IT8268R的芯片这芯片坏了会导致不出U供 ...

最难搞的是循环重启,隔几秒重启一下的这种,头都大了,论坛有说加焊北桥好,试过没用。有5%是刷BIOS好的。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板子我都不动手了

网友:
楼主看下精华版,那里有说技嘉通病的贴。意思就是干75232和时钟,实践证明技嘉确实容易在这两方面引起不跑码,现在技嘉不跑码往这里干多数秒杀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修BIOS读取不正常呢?

查BIOS的波形还有南桥的工作台条件,技嘉的主板,如果电压不齐或者不正常会反复重启,如果BIOS读取不到,也会没有复位或者反复地复位,当然也有其他比如时钟不正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最好有波波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难搞的是循环重启,隔几秒重启一下的这种,头都大了,论坛有说加焊北桥好,试过没用。有5%是刷BIOS好的 ...

曾经,为了证明是桥的问题,我换了南桥,一块板子除了北桥没有动外别的我都动了,南桥找别的去试一样,北桥没换,换的有:IO  南桥  U供电IC,个别电容,还有75232卸掉  刷BIOS 这些我都做过,无果,真的是很纠结,碰到五六块G31-ES2C的板子了 只弄好了一块 别的全部都是那个问题,那型号的有通病我估计,故障就是复位几秒跳一下,最后被它打败了,现在再碰到这种板子都发毛,论坛高手这么多 总有一个会吃掉它的!再遇到我也要好好的折腾一番,每次都被打败还得了,这做维修被打败了就是不服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难搞的是循环重启,隔几秒重启一下的这种,头都大了,论坛有说加焊北桥好,试过没用。有5%是刷BIOS好的 ...

对了,还有碰到好几例  cpu风扇插在CPU风扇那边的排针接口还风扇不转的了,就转两秒就停了,插在SYSFAN会转,CPUFAN的风扇不插CPUFAN的排针插哪里?有时候拿技嘉这种板子是没法子的,头会大,有时候又找不到图纸,找到还是要跑线因为没有标号,唉。。。真的,那一阵子对技嘉都死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为了证明是桥的问题,我换了南桥,一块板子除了北桥没有动外别的我都动了,南桥找别的去试一样,北 ...

这板子我也碰到3块,也只修好了一块,复位灯在狂闪是因为没跑马,一直在复位尝试看能不能跑马,这情况只能按照不跑马来修了

网友:
建议楼主按供电时序来修.你说供电和复位正常,复位又反复复位,这叫复位正常吗?建议先查下内存.内存.CPU以及周边各接口的供电和时钟吧.

网友E:
CPU座呢,有没有压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为了证明是桥的问题,我换了南桥,一块板子除了北桥没有动外别的我都动了,南桥找别的去试一样,北 ...

G31复位一闪闪的。除了时钟不正常换时钟好的之外,别的我还没搞好多,也换过南桥,也跟你一样做了那么多工,还是不行,现在看到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31复位一闪闪的。除了时钟不正常换时钟好的之外,别的我还没搞好多,也换过南桥,也跟你一样做了那么多 ...

没用了咯,你说时钟我是换过,那时候碰到一片时钟发烫,好吧我定了一个回来,换上去,哎呀跑马了,高兴,然后第二天,妈的再点又复位闪了,就是好好的不稳定了,换完时钟不发烫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再者就是也碰到明明总线正常还亮机了的,但是关机,再点,艾玛,又没有总线了,知道总线是由内存旁边的一个比较器控制的,换了一个好了一下 再点又闪啊闪的了,你说死不死?真的碰到这种板子是没办法的只能下次再碰见慢慢搞,搞死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查BIOS的波形还有南桥的工作台条件,技嘉的主板,如果电压不齐或者不正常会反复重启,如果BIOS读取不到, ...

你好,我测量了一下,复位灯闪一下,BIOS的5和6脚就有波型,过两秒,复位再闪,无波型,再闪,又有波型,如此循环,再往下进展没头绪了。还望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座呢,有没有压压看

CPU座、NB、SB都压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测量了一下,复位灯闪一下,BIOS的5和6脚就有波型,过两秒,复位再闪,无波型,再闪,又有波型, ...

BIOS问题啊,换个BIOS芯片再程序上去看看,你这芯片是不是原装的,有没有被人为换过?如果容量换大了,也会读取不正常哦。

网友:
今天把232拆了,没有起色,回想起来这个板子曾有人换过电容,但是NB附近这个没焊好,虚焊了,到手后我给焊好了,测量下这点的电压是1.2V,可是对地阻值较其它主板明显偏小这是这块主板的阻值:13.5

其它主板的阻值,61

看来是因为电容没焊好导致NB挂了,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啊,换个BIOS芯片再程序上去看看,你这芯片是不是原装的,有没有被人为换过?如果容量换大了,也 ...

你好,芯片是原装的,也没有人动过,我刷的是副BIOS,把主BIOS换下,副BIOS换上也不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芯片是原装的,也没有人动过,我刷的是副BIOS,把主BIOS换下,副BIOS换上也不跑码.

晕,你拿不同的主板来对比,有什么用啊。BIOS要两个都刷,去官网下载来刷上去,对调主副BIOS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的,因为副BIOS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拿不同的主板来对比,有什么用啊。BIOS要两个都刷,去官网下载来刷上去,对调主副BIOS很多情况下都 ...

没办法,手里一个是P31,另外一个是P43,应该差距不大。
我是从官网下载的,但是只刷了一个主BIOS,把另一个副BIOS取下了,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拿不同的主板来对比,有什么用啊。BIOS要两个都刷,去官网下载来刷上去,对调主副BIOS很多情况下都 ...

刚才把2个BIOS都刷了,同一个F6版本的,故障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