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RICH主板,供电,复位均正常,就是不跑码,RST灯过几秒闪一下.

楼主(2014-04-20):
最近真是邪了,老是接到775不跑码的板子,上一个还没搞定,又来个HP BRICH主板,像是G41的,故障和上一个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8838-1-1.html
这板的BIOS没处找了,求各位朋友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论坛里有我前几天才发的,不搜索一下就发帖

网友A:
HP  615520这是这个主板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  615520这是这个主板的型号

现在说句良心话 论坛的收索垃圾到已经没办法形容了  基本收索不到什么 出来的也是很你要的没关系 dz的收索被讯维做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说句良心话 论坛的收索垃圾到已经没办法形容了  基本收索不到什么 出来的也是很你要的没关系 dz的收 ...

不是有个站内搜索吗?不过我还是感觉以前的好用,这个站内搜索也不这么好用

网友:
赞同..搜索很垃圾..而且不会自动分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821-1-1.html
]

你好,已经刷了这个BIOS了,故障依旧。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已经刷了这个BIOS了,故障依旧。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个bios是我原机备份的,那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了呗,你再查查看吧

网友:
你可以压cpu座试试,这个板子干过几张cpu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