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后

楼主(2014-04-20):
今天接一客户联想Y470笔记本  进水N年没动  进水位置在南桥后面  和电池接口后面   主板全部腐蚀  处理后装机 然后发现装上电池后短路   不装电池能正常开机   拆机再测发现电池充电电路里面的两个P沟道的MOS管坏了 型号为4409   现在手头上找不到原型号MOS管  特求助各位大神  4409可以用那个型号的管子代换!   我用两个4465的MOS管代换后  使用不到1分钟  又烧了  是功率小还是什么原因 又这方面经验的  求点指示!

网友:
PQ302 跟PQ303是我用4465代换的  又烧了。

网友:
这么厉害?

你ヽ莪的唯一 -5 人家来求助你发什么“这么厉害啊”

网友A:
板子腐蚀太严重了吧,确定换管子后都能正常码?
换完管子先测试一下阻止,别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腐蚀太严重了吧,确定换管子后都能正常码?
换完管子先测试一下阻止,别上电。

现在我又换完P沟道管子后症状是这样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3D1&ordertype=1

网友:
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一般用这个管子烧了,我直接换IBM上的管子,保险一点。遇到过一台Y450的机器,烧供电上管,换了用着用着还烧,换IBM的到现在没返修,

网友:
直接断开电池,告诉客户,用电池就 要换主板。

网友:
是不是板层腐蚀太严重了

网友:
锈的好厉害啊

网友:
今天发过电池试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不装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装上电池,可调电源大电流严重短路,用示波器测得电池的正级电压比电池上标的电压高,大约过五秒钟之后,大电流短路消失,再测电池的正级和电池上标的电压一样,经检测隔离保护电路的一个P沟道的管子G级和S级导通,更换后通电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