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显坏了是什么现象

楼主(2014-04-20):
有一台A0C21.5的显示器    在客户电脑上  红屏 闪   显示器和电脑都是新的,我把显示器接到我的主机上,半个月都正常,之后我把我的 19寸的现代显示器给客户用,客户用了半个月也正常的。  主机CPU是inter的   主板和内存都已经换了  VGA线也换了    依然红屏闪

客户说  开机的时候闪屏   有时候会闪着还能开机     在使用的时候闪屏会死机(用户在电影的时候,红屏之后电影里面人物也不说话了)

新机器 我才卖给客户的    没有独立显卡   集成显卡    CPU是1620  好像带核显的
我现在怀疑 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1620怎么没有出现过这情况啊

网友:
你不会是用的假的或者翻新的吧

网友:
好像Intel的CPU不能直接输出VGA信号,需要经过桥来转换,所以不能确定是CPU坏

网友:
感觉主板桥的几率比CPU大

网友:
红屏,估计是显示信号输出线路断了

网友:
主板、内存  VGA 线都换了    一整套电脑全部都是新的

网友:
换了主板后还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楼主的AOC是不是CRT显示器啊,老的CRT有比较严重的漏电,会直接影响主板点亮,我遇到的1155针的CPU坏了,一般都会显示,只是在系统里面集显驱动装不上。

网友:
北桥,北桥,还是北桥。

网友:
红屏说明没有绿蓝这二种颜色.既然楼主说是集显,那么这块板子的北桥就有问题了,难道你买了一块返修货或者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