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自动掉电

楼主(2014-04-20):
Y460开机一会就掉电,请教高手,风扇换了,灰也清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呢

网友:
供电的滤波电容可能损坏

网友:
导热硅胶换了没有,遇到过,清过灰,,换过风扇,还是不行,导热硅胶一换就好了。有些机子蓝屏,换硅胶也能搞定

网友:
这机器有这样的通病。。。但没人公布。。。。

网友:
我现在的Y460也是这问题,开机显示LOGO,然后掉电,偶尔不掉电。如果关了,再开机还是显示LOGO掉电。还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