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D PRO 主板跑马C0点不亮

楼主(2014-04-20):
CPU和内存都换过。CPU供电和复位都正常,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刷BIOS,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楼主4大总线可以搞一搞,查下bios的1脚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4大总线可以搞一搞,查下bios的1脚片选。

谢谢,可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BIOS,测内存工作条件

DDR2的SPD脚 SMB总线供电 主供电 负载供电知道在那个脚位嘛 没图纸找不到

网友:
用假负载啊,百度一下也能找到DDR2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DR2的SPD脚 SMB总线供电 主供电 负载供电知道在那个脚位嘛 没图纸找不到

DDR2的SPD脚是238脚,SMBCLCLK和SMBDATA是119和120脚,基准电压是1脚,负载供电在槽子旁边排阻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的SPD脚是238脚,SMBCLCLK和SMBDATA是119和120脚,基准电压是1脚,负载供电在槽子旁边排阻上测

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 看下有必要打下AD阻值不 问下会不会跟BIOS有关了 没示波器测量BIOS第一脚有3.3v

网友:
用打值卡打值,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答案都在楼上  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CMOS放电好了 ,郁闷

网友:
原来就是BIOS损坏啊!   白坐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