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求助.....

楼主(2014-04-20):
昨天接到一台CQ40,AMD 的,刚拿过来上电1.3左右。不跳变,简单的测试了下马上上了机器。烤完北桥第一次上点2.0,不显示,接着拔了又试了一次。显示了。拔了又测试了一次。正常。我再测试的时候,又是1.3郁闷啊。我看了下原来烤过显卡,原来那个人烤显卡胶都没挑,所以没注意。我BGA显卡还是不行。换了北桥,也不行。手头没这样的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显卡也重直过。还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键盘灯狂闪....
有没有师傅遇见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A:
键盘灯狂闪,你要注意一下是闪几下。。有规律的。能闪。。。说明还有得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灯狂闪,你要注意一下是闪几下。。有规律的。能闪。。。说明还有得修。。。

楼上是否南昌的?我准备刷个BIOS试下。实在不行定个显卡先,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否南昌的?我准备刷个BIOS试下。实在不行定个显卡先,谢谢楼上提醒。

我是湖北的。这个机器CPU也爱坏。。。

网友:
笔记本搞好了。我了个去。CPU坏了。之前还显示了。哪晓得CPU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