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时间飞快的走

楼主(2014-04-20):
最开始以为是系统或者硬盘坏了,扫硬盘没有问题,换系统换了N个还是一样的,但是装系统是时候只有10-30MB每分钟的速度,等的我快成化石了。。。
开机XP的滚动条也是飞快的走,时间也是飞快的走,CPU的使用率也是100%,内存使用也是满的,左键点不开东西,一定要右键点打开。可以正常上网。
后来在网上看了说是晶振是问题马上在料板里面找晶振,找了一会找到了带长脚的,换上接上电源显卡等开机测试,暂时没有出问题!连续开机关机测试一下午也没有问题,等明天在开机试试,看还有问题没有

网友:
32.768K问题吧

网友A:
示波器测量32.768K晶振频率准不准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32M有问题还是14M的有问题,我都换了,还谐振电容都换了,到今天还是好的,以后还有待测试

网友(点评):
32不是M,是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32.768K晶振频率准不准

我也不知道是32M有问题还是14M的有问题,我都换了,还谐振电容都换了,到今天还是好的,以后还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32.768K晶振频率准不准

手上没有示波器。。。。。就都换了

网友:
您这个案例很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要顶的

网友:
我有一主板,可以上网,就是看网页视频时卡得要死,不知是不是也与晶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