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掉电

楼主(2014-04-20):
hp nc6220 掉电 电流上到0.24左右,反复重启开机,什么问题?
掉电
重启

网友:
啥都没有 怎么分析呢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4-05-26):
就是加电后,电流0.24左右不动了,量3V,5V , 1.8V,都有,CPU电压没有,1。05V的也没有,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cpu电压没有不就是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