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I7G怪问题

楼主(2014-04-20):
    神舟A460P-I7G  板号:DASWHMB18F0   REV:F   客户拿来为开机掉电,拆机发现电池接口处PC225烧毁,漏铜了,清理干净。装了一个一样的电容上去,开机点亮,装好机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第二天客户来拿机器,悲催的事情发生了,不触发了,郁闷啊!拆机,量了下待机电压PU14的8脚+3VPCU,17脚+5VPCU正常,EC的供电,复位正常,时钟没法测,这个主板的Y2没装。SW1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在此凌乱了,学艺不精啊!只好换了个EC,ITE8518E-CXS,换上之后还是老样子,没招了,就量EC的每个角,瞎猫碰到个死耗子,当量到EC的82脚2.5V时,按了下开关,居然触发了,电流跳变正常,当拔掉电源,再插按开关又不触发了,然后每次只要一量EC的82脚就能正常触发,这个脚时空脚啊!为什么每次量下电压就能触发呢?求大神,前辈们解答!!

网友:
补充下,现在多按几次开关也能触发,待机0.003,按开关第一次电流跳变到0.020左右,多按个5到6次也能触发。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啊?求教了!!附上电路图和点位图!

广达swhmb18f0神舟A460P 图纸 点位图.rar

网友A:
82脚  联了什么地方啊

网友:
加焊下EC不行吗

网友:
会不会是你量的时候电压补偿,所以就可以出发了 ,

网友:
不行啊!都换了个新的,焊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脚  联了什么地方啊

空脚啊!没有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脚啊!没有连。

刷EC 程序吧  不行  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 程序吧  不行  换EC

刷过了,也换过了啊

网友:
哎!帖子没有人顶啊!昨天我在82脚上飞了个3.3V,现在每次都可以开机了,真不知道这82脚干什么用的,不知道飞了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82脚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脚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解

我也不解啊!图纸上标的是空脚,没有连接任何地方的

网友D:
以前见过这样的问题  有两次  一次我是在82脚接一个电容  电容的另一边接地 然后好了 到现在没有返修。。。 另一次是我从时钟晶振飞一根线  直接接82脚 也解决问题了。。。。我见得这种情况跟你的一样 换EC  换晶振 等等都不解决问题 实在没办法了  就这样搞的  但是好了。。至今原因不明!

网友:
我加电容跟晶振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感觉是某个小原件坏掉了 但是没有查出来  坏的这个小东西跟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有关联的。。。并且应该是某个信号线路上的。。。所以这样搞的 这样搞不用加电压 更安全一些。。。加电压万一烧东西了  麻烦 !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这样  表笔l量就上电  用手摸也上电  最后客户着急给拿走了  14楼的方法以后碰到了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B:
今天早上测机时发现输入法输入的都是奇怪的字符,不是24个字母,又凌乱了啊!真悲催!以为是飞的3.3V电压偏高了,拆机,中间加了2个二极管。装硬盘进系统还是一样,正在想为什么中,忽然想到了,同志们猜猜是什么问题??猜对有奖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见过这样的问题  有两次  一次我是在82脚接一个电容  电容的另一边接地 然后好了 到现在没有返修。。。 ...

这个不一样啊!必须要82脚输入高电平才能触发亮机的。我也试过接个电容接地,也飞了南桥的晶振上,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测机时发现输入法输入的都是奇怪的字符,不是24个字母,又凌乱了啊!真悲催!以为是飞的3.3V电压偏 ...

求答案!      遇到过的求知。

网友:
有高手回答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E:
感觉像是,开关到EC的引脚 上拉电阻有问题。电压需要补充?你测测EC开关脚电压变化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开关到EC的引脚 上拉电阻有问题。电压需要补充?你测测EC开关脚电压变化正常不

正常的,按开关有跳变的3.3V--0V

网友:
这种问题郁闷的很!我有个X88也是这样的问题按开关不得行用表笔接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测机时发现输入法输入的都是奇怪的字符,不是24个字母,又凌乱了啊!真悲催!以为是飞的3.3V电压偏 ...

不解,求解答

网友F:
你维修是靠猜的?根据广达时序不触发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维修是靠猜的?根据广达时序不触发来修

我都查了半天了,没有办法啊,这种问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82脚上飞个3.3V上去就好了。你知道吗?求解答!!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主板PCB有问题,风枪回焊一下EC,不行烘烤,再不行换掉,回焊一般能解决的,遇到好多片了K580P也是这个故障的

网友(2014-10-18):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82脚第一次听说,但我感觉楼主维修思路不一般。

网友:
风枪回焊一下EC,不行烘烤,再不行换掉,回焊一般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