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植珠,如何解决拿下钢网带掉锡珠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修了半年多的本子了,现在才学习植珠,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鄙视啊。

没敢动大芯片,搞了个ddr2芯片的小网子,据说可以直接加热的,0.45mm,有配套的锡珠。
论坛上的视频都是带钢网加热,如法炮制,结果吹完以后,看锡珠基本固定了,于是动手撬钢网,结果带掉好几个锡珠,而且还有珠子卡住钢网下不来,再加热,结果珠子一软,连网带珠子一起掉
想着先把钢网拿走,于是在把珠子摆好以后用镊子小心翼翼移动钢网,结果因为有焊膏,很多锡珠粘在网子上一起拿掉。

搞了一下午也没有一次弄好的了,各位工作之余指点一下,传授些经验吧

网友(点评):
孰能生巧,不要着急。

网友A:
直接摘钢网吹不就行了

网友:
多加练习 多看看视频 可以在钢网下贴一很窄的锡纸 直接吹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焊膏涂的太多了,很薄的一层,刚刚能起到助焊就行。另外,钢网要清理的干净,洗板水 丙酮 都可以

网友C:
钢网要清洗干净,在芯片上的焊膏一定要薄薄的均匀,风枪吹好后大概20秒的样子,一次性让钢网和芯片分离,一般情况一个珠珠不会掉,那要是苹果机器上的小IC 用锡浆直球难度就更大了 ,但是用心联系还是会搞的不错的。

网友:
主要是得仔细用心一般问题就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摘钢网吹不就行了

放好球就拿钢网,球球会粘在钢网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焊膏涂的太多了,很薄的一层,刚刚能起到助焊就行。另外,钢网要清理的干净,洗板水 丙酮 都可以

谢谢版主,是有可能焊膏多了,钢网放上去,焊膏可能会渗到网孔中所以粘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要清洗干净,在芯片上的焊膏一定要薄薄的均匀,风枪吹好后大概20秒的样子,一次性让钢网和芯片分离,一 ...

谢谢你,我的钢网没太注意清理,不知道平时把他泡在酒精里管不管用

网友D:
放好锡珠,拿下钢网再加热。

网友E:
我们这要求不能用网植球  都是一个一个摆的   痛苦啊

网友:
加热至锡珠发亮,塌下去后,停止加热,稍凉一下,马上取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要求不能用网植球  都是一个一个摆的   痛苦啊

你们老板肯定别处开了一家眼镜店,等你们眼睛都近视或者老花了,好给你们配镜子

网友:
一句话,只要认真做没有做不成的!在废芯片上多做几次掌握好手感,温度,而后真真切切的在好芯片上掌握温度【温高芯片损坏、温低錫珠或锡浆未溶】总会成功,名言,一将成功万骨朽,从理论到实践一定有个过程。你明白的,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好锡珠,拿下钢网再加热。

实际操作起来麻烦很多
1 摆放锡珠,会掉很多多余的珠子,很难收集,浪费
2 拿下钢网,手稍微一抖,芯片上的珠子就会整体移位

网友F:
我也是在学植珠,刚又做一块,取的时候还是不好取,最后取了掉了两粒锡珠,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在学植珠,刚又做一块,取的时候还是不好取,最后取了掉了两粒锡珠,难啊...

手的抖动总是避免不了,动一点就歪了

网友:
发现珠子大的,要修整一下,再重新吹一下,使珠变得圆润起来,冷却一下,趁还有余热拿开钢网,不能等完全冷却才拿。

网友G:
植焊锡求 流程  第一步;芯片上的焊锡 脱净  第二步;用酒精 把芯片上的脏东西擦掉  第三步;往芯片上涂薄薄的一层新焊锡膏  第四步;选择合适的钢网 或者植株台 和锡球  第五部;把锡球均匀的倒在芯片上【由于芯片上已经涂了新的焊锡膏 所以不用担心 锡球全部掉落】 第六步; 把多余的锡球收好   第七步;用风枪把焊锡吹化 一定要把锡球全部吹化   第八步;把锡球放在一边 冷却 大概一分钟左右 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锡球 目的是看锡球是不是彻底冷却     第九步;把钢网拆除   植株过程结束  按照我说的流程 大家多练习练习 就好了  如有遗漏   还请大神 指导一下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植焊锡求 流程  第一步;芯片上的焊锡 脱净  第二步;用酒精 把芯片上的脏东西擦掉  第三步;往芯片上涂薄 ...

感谢提供这么好的经验
请问在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还要不要在焊盘上做上锡处理?

网友(2014-05-22):
我也有这个问题、、、多练习啊得

网友G:
不知道 楼主学会了吗 呵呵
youxiazhu
惭愧,一是没有好家什,而是没有时间练,所以——还没学会 如果用好植珠台,好钢网,可以对我这个孬人好一些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 楼主学会了吗 呵呵
惭愧,一是没有好家什,而是没有时间练,所以——还没学会
如果用好植珠台,好钢网,可以对我这个孬人好一些

网友:
我也是刚学 练得多了就好了吧

网友:
抓紧练习吧!!!!

网友:
这是手工活要多点练习就先了,我一般都是拿个网再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