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25x40AVS 和25X40BV可以代换么?哪位师兄知道

楼主(2014-04-20):
BIOS芯片25x40AVS 和25X40BV可以代换么?哪位师兄知道  MSI的BIOS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可以,BIOS不分型号

网友:
可以通用的,没有问题呢。我经常代换。

网友:
可以的完全可以,我试过

网友:
容量一样就行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大小就可以代用,8脚基本通用,放心吧,要是那种32脚和44脚的就不好说了,那些芯片有好几种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