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A LA3861P 不触发至电流0.77屏不亮

楼主(2014-04-20):
        求助     求助     求助大家
机器型号:联想旭日C510A
机器板号:LA-3861P
故障现象:不开机,
本机是可拆型的独立显卡,插上电源待机0.01,按开关0.01电流不变.测量EC 67  脚9脚均有电压,先刷BIOS吧,刷了之后故障照旧。
KB926 EC 32脚,按开关有3V高低高电平变化,测晶振有3vPP的震荡波形。按开关CE18PBTN_OUT#一直为高电平没有高低高变化,换EC KB926还是不触发,我是新手,修道这有点晕了,这种问题就在EC和南桥了吧,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EC的问题,准备换南桥了,忽然想起想不会是后写的BIOS有问题?马上写回原来的程序,按开机电流0.01-0.77-1.01-回到0.77,机器启动了,但插上屏还是不亮。这时去测量EC18脚按开机键的时候是有变化的,按下为高,松开为低。
通电测量各电感均有电压,去掉内存后,电流到0.94,大家给分析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4-28 09:42):

2014.4.27论坛都说是EC的后缀不同引起的故障,我是C0的原机是B1的,这次发来B1的上去,电流相似还是不行的,

原机内存电流0.94,换内存后开机有跳变,0.94-0.78-1.03-1.46,屏亮了,困扰了几天,原来是内存也有问题,本机修复。

网友A:
请问 pbtn-out这个信号一直3.3高电平是不对的吗? 正常的是高低高吗 这个是发送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奥??

网友:
搬个板凳等高手

网友:
看这样应该是显卡吧,换个试一试!

网友:
先外接试试,不行查下屏供电

网友B:
应该是显卡吧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打下显卡PCI-E的阻值,看看是不是耦合电容掉了,

网友C:
你的EC有问题
后缀必须一样这种我上次换了就是不过内存 原来C1换的是D3后面重新买新的换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pbtn-out这个信号一直3.3高电平是不对的吗? 正常的是高低高吗 这个是发送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奥??

故障时,按开关的时候它也没有高低高的变化。对平时都是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EC有问题
后缀必须一样这种我上次换了就是不过内存 原来C1换的是D3后面重新买新的换上OK

好的,谢谢,我还真没注意这个EC的后缀,我仔细核对再试试。

网友D:
好了吗  。。。显卡也比较像

网友:
呵呵 上次也是楼一家修的宏基4736 换EC烧了  还剩一个也给我了 连同机器一起给我的,我也没有看,换上10秒一缕青烟,没办法找图 一看艹,EC后缀不对,订个全新的换上,电流0.26 看到NEC 直接干掉,上4个330 一路高歌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EC有问题
后缀必须一样这种我上次换了就是不过内存 原来C1换的是D3后面重新买新的换上OK

我核对了,原机的EC是:KB926QF B1,我换上的是KB926QF C0,的确是后缀不同。定好了芯片正在发货的路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核对了,原机的EC是:KB926QF B1,我换上的是KB926QF C0,的确是后缀不同。定好了芯片正在发货的路上, ...

嗯 这种EC必须后缀一样 ,我之前的是C1换的是D3就不过内存 我同事现在修着一个机也是C0的他换了其它的不行 我给他说必须后缀一样 又重新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这种EC必须后缀一样 ,我之前的是C1换的是D3就不过内存 我同事现在修着一个机也是C0的他换了其它的 ...

兄弟 如果换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这种EC必须后缀一样 ,我之前的是C1换的是D3就不过内存 我同事现在修着一个机也是C0的他换了其它的 ...

好的,几天后就发来了,我的机器用B1的现在只有C0的,等几天就发来了。

网友:
这是显卡门的,先换显卡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期待KB926QF B1  EC换上去了,电流0.94,没有最后的跳变,屏幕还是不亮。我感觉后缀C0和B1没什么两样啊,发的B1是假的?我再看看显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
2014.4.27论坛都说是EC的后缀不同引起的故障,我是C0的原机是B1的,这次发来B1的上去,电流相似还是不行的,

原机内存电流0.94,换内存后开机有跳变,0.94-0.78-1.03-1.46,屏亮了,困扰了几天,原来是内存也有问题,本机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吧  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就是不开机的故障,换了EC就好了,但今天这个机器返修了,故障现象是白屏,加热显卡后可显示,上BGA台重新加焊后故障排除,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吗  。。。显卡也比较像

这个机器修好了的,起初的故障是不触发,换了EC后有了电流,就是不亮,后来确定是内存也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先换配件呀,才能少走弯路

是的,以后会的,拔掉内存后发现电流没怎么变化,才换了个内存上去的,直接就亮屏啦,谢谢回复

网友G(2014-05-29):
我这个是   0.  67     求思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是   0.  67     求思路 。。。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你首先可写程序试试,然后再加热显卡,看看是否能好,我的机器虽然修好了,但几天后显卡又返修了,返回来时是白屏,拆掉显卡重新植株后机器修复;
建议你找显卡试试,或者直接做掉显卡,反正要做的,呵呵。
祝你成功!

网友:
首先要由简到难呀,换个内存很简单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