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主板被烧穿 求助

楼主(2014-04-20):
联想B460 不开机,拆机后发现 3V电感烧发黑,旁边一电容烧糊,最主要的是电容下面的主板烧穿了,拆下电感与电容,清理完后,,小电流试机,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3发烫,换个新的后 现在无待机电流,不触发。51123D 16脚有19V,没有 3V,5V线性电压,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望高手来帮助下。

网友:
打值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有烧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线性开启信号有过来吗

网友:
先查线性的条件  之后测阻值
这个机器都是这里爱烧坏  一般EC也坏了
建议 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烧糊的地方处理干净

网友:
穿了可不好修呀

网友:
这温度有多高啊

网友:
先打值。找条件。。

网友:
依我看,再换一个TPS51123试试

网友:
量下51125的8脚和17脚,肯定有个短路了吧?挖地刨坑啊,知道不短为止,还有就是断线,在从新飞线劈开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板子烧的不清啊。多层pcb不好修,祝早日修好,收钱。,帮你顶起

网友:
这都能修,修好了要发个心得啊,给我们新手科普下,谢谢

网友:
51123  13脚线型开启电压有没有。。  那机器的铁壳MOS管也是喜欢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要是修好了,楼主你就是神人了

网友:
换以前的51123具体电压 ,后换新的芯片居然是坏的,但是还有微微的热度,不烫手,待机5V后面有短路
1 1.65
2 0
3 2.02
4 3.27
5 0.22
6 1.70
7 0.37
8 3.27
9 0.05-0.15
10 0.03
11 0.05-0.15
12 0
13  5.61
14 3.27
15 0
16 19
17 5.03
18 3.25
19 0
20 0
21 0
22 4.63
23 0
24 0

网友:
现在是没待机!51123.换好了吗。

网友:
3V烧黑了,首先要看下 各个电感阻值,桥的阻值。如果板子烧太多,客户给不了那么多钱 ,就没法开始修了。

网友:
烧板就退了吧,修完各种不稳定

网友:
5V 待机短路 ,烧鸡发现USB3.0 电源芯片 烫, CPU电源芯片烫,吹下后,5V不短路了

网友:
飞线。接电容。不行就只能换板子了。给我我是没耐心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