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没搞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20):
前天客户来了台机子,说是机子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屏幕画面定住,让后死机。cpu风扇就不断的反复启动。我当时以为是内存送了拆下来擦擦装上去又好了,但是还是几个3个小时过去还是老问题。于是装上测试卡看看,不跑码。有时候能跑码但是每次停得地方都不一样,后来我决定试下重装系统,但是我发现进pe很慢,正常的进去pe不需要6-7分钟,而这台机子就特别久,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 散热不好呀 要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B:
进PE慢或者进不去。一般3个地方。 按嫌疑最大的排列。硬盘。内存。南桥有问题。

PE 不需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散热不好呀 要不刷个BIOS看看

bios我刷了还是一样主板是盈通P43战神板上官网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内存也换了根,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在几个小时后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慢或者进不去。一般3个地方。 按嫌疑最大的排列。硬盘。内存。南桥有问题。

我试过不用硬盘完全三件套进
pe还是那样会死机。进pe还是慢我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慢或者进不去。一般3个地方。 按嫌疑最大的排列。硬盘。内存。南桥有问题。

呵呵.请你学好了在来.PE是不需要硬盘.但是PE进去慢.或者进不去.你自己挂个坏道严重的硬盘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真心都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怎么学的. 经验有过吗? 没事只会论坛刷刷分. 瞎叫叫.我都不想骂人.没事多去实习实习.积累积累经验. 我从03年开始做到现在.  遇到硬盘有坏道导致进PE缓慢.后者进不去的数不胜数.

网友C:
一一排除了吗,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一排除了吗,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我刚拿片G41来代用下,看看还出不出问题.

网友:
那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有些主板时间长了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出现。

网友:
一散热,鲁大师测测温度,二桥坏,三换个内存

网友:
经过检测确实是主板的问题,我换了个p43主板,测试了一天没什么事了。

网友:
不定时死机是难点。但台式机不是难点。基本原理换来换去可知结果。主板的问题居多,现象像供电异常。在台式机维修上面,测试好了主板直接换新主板,这个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