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开机,

楼主(2014-04-20):
今天有收到一台E430C的机器,量测是没有CPU供电,显卡供电,一量测是3VS,5VS偏低了,结过是+VSB电压偏低。正常是19V,本想将PQ2022pinl连起来,给果搞错了,将2与3pin连起来,造成烧板,5V对地了,现在情况是这样,USB出的I/C把了后不短路了,还是不开机,19V电压偏低到5.9V,将PJ401断开就正常了,EC,和RT8205也换了,没有好,RT83205也发烫,不知道怎么搞了,希望大虾们给眯指点

网友A:
像这种  一般都不修了  把19V弄进去   都烧了么 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就是大意的后果!应该没救了

网友:
不是吧,这样就没有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一般都不修了  把19V弄进去   都烧了么 没必要修了

现在待机0.03
没有3V,5V出来,19V正常了,RT98205有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待机0.03
没有3V,5V出来,19V正常了,RT98205有点发烫

那就看看3 5V芯片 的条件 EN win LDO5

网友:
现在不修了,明天修,有什么新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量下PU401的11和20脚的二极体值和电压,如果没有就量下8和17脚,还没,就要量下它工作的条件了,如16,13,1和6脚了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此情况,有点麻烦,

网友:
具说KB9012有带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哦,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在TB上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哎  一定要细心  这种事情我也偶尔碰到  真糟心啊

网友:
故障扩大化了啊 慢慢修把

网友:
好果攘不好,这次真搞大了,

网友(2014-07-25):
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加内存掉电重启.刷BIOS后加电不亮,不知E430C和E430的BIOS能不能通用(,板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