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4-20):
DELL N4030的机子 本来是开机10秒定时掉电 加热桥就好了 HM57的 掉电搞好了 但是现在出现 充不到电 认不到无线网卡 在网上看到修哥也有这样的机子 他上面说的是EC PIN100 直接飞到电源头ID脚 想问下 EC PIN 100脚是不是IO的100脚  ID脚又是那个  本人新手
                   求大神教教 修哥老不在线

正解!

网友A:
是io一百脚,id是dc口中间的针

网友B:
不知道你找的修哥怎么解决 不过按着文字意思是
EC的100脚 飞线到适配器的中间针脚位 即PSID_EC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o一百脚,id是dc口中间的针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找的修哥怎么解决 不过按着文字意思是
EC的100脚 飞线到适配器的中间针脚位 即PSID_EC    你试试

好的 我只是不确定那脚是不是iO 100脚 我试试先

网友:
板子修好了 把线飞过去 都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