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机器根据指示灯闪烁规律判断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4-04-20):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1)代表闪烁;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
C.  不带任何电源(拿掉电源和电池),按住电源按钮15-20秒钟,将主板系统复位,也就是所谓的放电.
D.  移掉内存后,接外接电源,再观察诊断灯的变化.
对于d系列机器,也可以走dell的诊断程序,按住fn不动,再开机,如果现在下列错误代码,也能代表哪些硬件出问题了.
如果移除内存,没有出现0-1-1静态的内存错误代码,看下表的指示:"
1.若只有电源灯亮,主板问题
2.显示闪烁的0-0-1错误代码,主板问题
3.若所有锁定灯亮四秒钟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问题-
4.显示静态的0-0-1错误代码,cpu问题.

D600(1)-(1)-(1)三灯闪烁网卡空焊0

网友(2014-07-02):
如今还能遇到几个D系列的啊

网友(2014-04-20):
原来这3个灯有这样的作用,以前一直不知道,谢了

网友:
楼主戴尔的机器修了很多吧,有这么多的经验。

网友:
长了见识了

网友:
长了见识了

zhoufude -2 重复资料

网友:
用灯来看跑码,很方便的

网友:
大部分dell的机器应该都可以这样判断吧

网友:
这个好东东,DELL的机现在问题也多,以前修听声音,原来这三个灯也挺大作用

网友:
这就是维修中的望闻问切啊,楼主高人

网友:
记不住啊标记一下

网友:
看半天了,结果没弄懂0-1-1??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相当于内置DEBUG卡啊  神器啊,下次看看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了!!

面对面想你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方法,Dell灵动系类的可以 用吗?

网友:
这是老机器的。新机器的有啊?

网友:
DELL灵越可以用么?

网友:
这就是维修中的望闻问切啊,楼主高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老的机子吧,老早以前有看过这个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 以后试试

网友:
但是对于v1088这类的机器,看这个不太管用,可能会被误导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

网友:
7声北桥或者显卡

网友:
这个真有用的话很强大呀

网友:
刚修到一台DELL E5400(板号: Foose Intel 14), 好像是, 三个灯同时闪四下, 然后是010.

网友:
好像这东西很早就有人发过了吧

网友:
要是机器都能这样判断就好了   方便不少  有方向就好修了  怕的是没方向没思路

网友:
这个太实用了,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戴尔本本正常时候是怎么闪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这灯还有这个作用?还真不知道。

网友:
0-1-0分别是哪个灯,看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 度用笔记住了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我题。

网友:
是不是佷准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LZ

网友:
楼主心细,还奉献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之前不知道,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只知道这三个灯亮就三个问题,内存,主板,CPU。内存,CPU一个一个试,不行就剩下主板了。

网友:
记着,下次用,可以借鉴,虽然不一定套的上

网友:
这资料之前有人发过了,还是帮忙顶一下,好让之前没看过的好收下

网友(2014-05-22):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很好的方法,感谢 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平时随时用得到的资料 希望楼主继续分享其他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学以致用

网友:
这个有参考价值,但是也不能全信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一招新的知识。

网友:
真长见识了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修DELL很重要

网友:
以前还不知道这个喃,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一菜鸟路过,果断地收藏!

网友:
实用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还是一体机还是所有机啊

网友:
真的还不知道这灯有这作用

网友:
以后还是要多观察呀

网友:
好像从哪里弄过来的吧,这个应该是很早以前机器的判断方法,现在的机器估计没啥用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戴尔的机器有个通病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网友:
看了没看懂你写的意思 反复看了3篇表示没看懂哈哈

网友:
现在笔记本来修的戴尔和联想的比较多 纯靠经验判断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收下先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2014-06-22):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作用,学习了

网友:
这些东西都能被你发现,厉害

网友:
原来是这样  以前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一下,谢谢

网友:
真是感谢楼主下次修dell就方便多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算是学习了啊。也可以说补足一下经验。前天的戴尔1320,报警7声,结果是北桥。

网友:
这要修多少才能积累这么多知识啊

网友(2021-10-18):
这个是针对于老款的机器 我这有 14年-19年的 图  我发给你吧

网友:
这两张是DELL 台式和笔记本 闪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