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怪问题,请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14-04-20):
GA-P41-ES3G  插诊断卡,待机灯不亮,可以触发,瞬间掉电(拨掉4P电源也一样),可以重复触发,大家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与CPU供电没有关系,我试过了……我强行开机(短接绿线与黑线,测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全有出来)

测过A14没有电压。 没有工具,刷不了BIOS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或者电压不全

网友A:
ES3G主板没有待机还可以触发?你先把cpu供电拔掉,看看还会不会瞬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3G主板没有待机还可以触发?你先把cpu供电拔掉,看看还会不会瞬间掉电。

与CPU供电没有关系,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