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通电断电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20):
联想L-A690主板通电断电,不插4PIN,只插20PIN一样断电。
现象是插20PIN通电,马上就断电了,断电后不能再触发,必须拔掉20PIN再插才能触发。继续是通电断电
  南桥换了,北桥拆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不出意外,你换了I/O就会好了

网友A:
这块主板我修了10片,其中有一片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查了一个星期才修好,原来是这个问题是内存1。8V供电蕊片MS-11PQV-QFN16-LF虚焊造成的,由于虚焊其9脚RAM-VREF信号异常,反馈到MS-6G的19脚VDIMM-LSEN使MS-6G保护动作关毕14脚PSOUT#出现断电,加焊内存供电蕊片故障排除,OK。附图和图纸:

ms-7339-1.0(联想L-A69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我修了10片,其中有一片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查了一个星期才修好,原来是这个问题是内存1。8V供电蕊 ...

楼上大神厉害!手头一块这个板子插风扇猛转一下然后停,主供电却没有停。插了风扇的电路,没发现异常,找w83391tg的输入端1,2,没发现从哪过来的。有人说这个连着I/O,没得IO换啊,是不是直接把风扇驱动场管拆了也行,就是不能调速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我修了10片,其中有一片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查了一个星期才修好,原来是这个问题是内存1。8V供电蕊 ...

真是神人啊。这种也能修好。碰到一个让我直接报废了
。另外有MS-6或是TIGER ONE 的工作原理给讲讲吧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什么问题 我也碰到你这个这个主板 一样的故障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 没用

网友:
上面的大师们,板子修好没?我也遇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加焊后无果。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问题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什么问题 我也碰到你这个这个主板 一样的故障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 没用

大师,板子修好没?我也遇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加焊后无果。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问题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我修了10片,其中有一片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查了一个星期才修好,原来是这个问题是内存1。8V供电蕊 ...

大师,我也遇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加焊后无果。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问题会引起??问一下ram_vref是内存供电发给ms-11pqv-qfn16-lf的还是????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呢?

网友:
你通电时的电流是不是短路消耗的电流呢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通电电流跑0.6掉电 不能再次触发,必须拔掉电源才行   最后就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大神解读到位,明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BIOS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块。换南桥好了。

网友:
楼主,我遇到的这片板子不触发,排针上5v电压,绿线跑进I/O,换I/O一样问题,求给点思路。

网友:
通电瞬间测测主供电都起没有!吧范围搜小了先

网友:
我修到今天也没修好,我都没信心了,我换了南桥,内存供电控制IC也换了,北桥我拆了,还是一样地断电,明天再修不好,我直接用脚把它完完全全地修好。

网友:
这就是保护了 肯定是短路造成的  应该不会是像那位仁兄说的芯片虚汗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短路~

网友:
我手头有个主板,跟楼主的一样问题。 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 排除了主供电短路。没修好呢,

网友:
转一下,就停,再开机无反应,量ATX电源的第14脚或称为16脚PSON#引脚电压已经拉低,很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拔掉电源插头测电源插孔对地阻值,无短路,一般为间接短路,需要一个一个排除,有点小麻烦,运气好,拆几个就找到了,运气不好那就慢慢来,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
这个V5是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我真的是佩服楼上大神们的精湛的维修技术,时钟和复位这方面不正常怎么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