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关机求助!

楼主(2014-04-20):
前两天接到一个笔记本联想G460,据客户说会关机,清灰加硅脂显卡芯片上垫了一个铜片,客户拿走后又回来了,说还会关机!我用暴风影音放个视频再用360压力测试,显卡温度升到70多度可没有报警!咔就关机了,再开机系统滚动条滚一会儿就关机了!后来把后盖拆开用一个台式机风扇从下边降温,还像刚才那样测试,显卡温度到60多度也关机了!还有一回关机后再开机蓝屏0x00000007B,win7,xp都一样会关机,大家给点建议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A:
你收了多少钱都不说一下,如只收了三十
元就说要XXX才能好,如收了XXX就得做
些对得起人家的事换cpu 显卡 南桥 IO试一
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收了多少钱都不说一下,如只收了三十
元就说要XXX才能好,如收了XXX就得做
些对得起人家的事换cpu 显卡 ...

照你说的换笔记本得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的问题  要么就是U了   感觉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