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开机档LOG故障分析

楼主(2014-04-20):
DELL N4050  CPU :I3二代 SR0DN,芯片组:HM67,
故障现象:开机档LOG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一般档开机画面多半都是外设造成,所以先排除外设,检查了USB端口,没有发现断针乱针的,再拆除光驱、硬盘,故障依旧,
2、        拆出主板只上自己的测试CPU和内存外接显示器还是档LOG,这么做是为了排除CPU、内存和摄像头。
3、        然后刷了BIOS,故障依旧
4、        再拆下网卡、声卡、读卡器等外设芯片,故障依旧。
5、        下面就只剩下南桥和显卡了,
6、        看了下显卡型号216-0809024,以前换过,
7、        先加焊显卡吧。加焊完故障依旧,
8、        再加焊南桥故障还是依旧,
9、        只好换显卡了,更换显卡后加电,故障终于解决了,以后碰到这显卡还是先换了再说!

补充内容 (2014-4-21 19:15):
外接也档LOG,故障一样

补充内容 (2014-4-24 09:41):
档LOG ,BIOS,南桥,所有外设都会造成,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由易到难,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如果有其他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你这样修你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大神,你怎么修?才有意思???

网友B:
就是  一点也不靠谱,我还没听人说修个卡LOGO修到这个样子

呵呵,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
求层主指出如何维修这个卡LOGO靠谱一点?直接换南桥还是?声卡,网卡,读卡器挡LOGO没遇到过?特别是这种春雷的季节。虽然有些麻烦,但流程是这么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修你觉得有意思吗

档LOG一般是外设造成,只能一步一步的查,由由易到难,由风险小到风险大的元器件,我也想快啊,不能一来就干桥啊,ATI和AMD的桥、显卡容易干坏啊,风险有点大,换显卡成本又高,更不能直接就买个显卡换啊,万一不是显卡不就亏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兄弟啊,你这是说书吧,目的不明确啊,扫荡式维修
怎么就说人家那样修没意思?你到底几个意思?

wmdsxz -2 总结的太不靠谱了。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请问要怎么修才有意思

网友D:
是呀我也觉得奇怪,楼主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我感觉是没错的,至少网卡和声卡这些都比较好焊些,楼上的不知道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望指点一二呀

网友E:
这也太费事了吧 外界的时候有没有异常

网友F:
可以看出LZ焊功不错!!~

网友:
楼主有耐性啊、、

网友G:
楼主的检测思路是对的但是修好了这样有一台电脑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

网友H:
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阿,我现在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排除的。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分享一些阿。

网友:
分析很到位

网友I:
这机做显卡是不是很容易返修啊。AMD的碰到几个做了BGA后用不久又返修了

网友J:
我觉得楼主很正确,外设和内存导致当画面比较多,既然排除了,并且刷了bios拆了集成芯片,最终得出显卡结论,是正确的赞成,只是不能说遇到这样板子直接干显卡,还是要按照你的流程走一遍

网友:
不是外设吗?

网友K: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拉 动不动就干桥 结果还是没有好

网友L:
卡log应该怎么修,求大神指点

网友M:
楼主的思维不错,心思不乱,这也是新手值得学习的。告诉我们这些新手不要上阵就朝着桥呀,卡的干去。慢慢来心态稳住,什么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费事了吧 外界的时候有没有异常

外接也档LOG,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
显卡也属于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一点也不靠谱,我还没听人说修个卡LOGO修到这个样子

兄弟啊,你说怎么修啊,不能一上来就换显卡吧,万一不是显卡,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请问要怎么修才有意思

谢谢,兄弟支持,本来就应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我也觉得奇怪,楼主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我感觉是没错的,至少网卡和声卡这些都比较好焊些,楼上的不知道是 ...

是滴,外设只能这样一个一个排除,由易到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出LZ焊功不错!!~

是滴,维修电路八九年了

网友:
没办法,不是给钱逼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检测思路是对的但是修好了这样有一台电脑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

还好,花了一个上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阿,我现在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排除的。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能不能分享一些阿。

是啊,只能这么一步一步修

网友:
排除外设只能这样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做显卡是不是很容易返修啊。AMD的碰到几个做了BGA后用不久又返修了

返修,兄弟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楼主很正确,外设和内存导致当画面比较多,既然排除了,并且刷了bios拆了集成芯片,最终得出显卡结论 ...

是的,只是说说,以后还是会先从检测USB接口开始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拉 动不动就干桥 结果还是没有好

思路正确就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卡log应该怎么修,求大神指点

排除外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思维不错,心思不乱,这也是新手值得学习的。告诉我们这些新手不要上阵就朝着桥呀,卡的干去。慢慢来 ...

兄弟,咋不给点个赞加电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修你觉得有意思吗

小家伙,新手,菜鸟级,可以原谅

网友N:
高 不过换显卡好了 如果不好  那就笑了

网友:
哥们这办法太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出LZ焊功不错!!~

如果焊接都过不了关,那维修就难了!基本功还是很重要的,经常进水的机器要飞线进芯片,焊多了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 不过换显卡好了 如果不好  那就笑了

不好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再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