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显卡温度高关机

楼主(2014-04-20):
  接到一台HP G42本本,客户说清灰尘后开不了机。我拿过来上电流表一看,电流上到0.5a 掉到待机。
  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打发客户走了后,拆机。
量到显卡电压,PL11,无电压,PL13的电压也出来了。
在论坛下了图纸。查到供电芯片。量en,5v,3.3v, PowerGood,FB。看到pg没有,FB自然不用量了。
换了 供电芯片后,电压出来了。以为到这就好了
  装回去,进pe发现(硬盘没有系统,打电话给客户说是安装系统突然中断了,就开不了),一会后关机,(一摸背后烫手啊。风扇叶是转的啊。)
重新开机提示为:如图
  还有就是装上电池,一按开机电流一下上到0.1A,短路了。拆下电池就可以。这个会不会是电池挂了。量了电池供电的电感没有短。(没接上电池)
请大神指点。显卡温度高导致关机的问题。

网友:
刷下桥BIOS看看

网友:
换散热片啊

网友:
有一台看一会电影就温度过高。关机。显卡已拆下重植过。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加铜片  改风扇  看下行不行

网友:
显卡温度高,先解决散热的问题,散热管有可能导热不良?风扇叶转速是否正常?在一个显卡温度控制单元的问题。一一排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供电问题啊。

网友:
改常转把.............

网友A:
铜管还导热吗?用手摸一下前后 看看导热好不好!

网友:
看看导热好不好

网友:
换风扇 不行的话就是散热管不怎么好了 遇到过 2台是风扇 风扇也转就是速度慢 其他正常

网友:
加铜片 把风扇改长转试一下

网友:
换换导热胶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一般会好的

网友B:
会不会是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你把U6取了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我逐一尝试看看,解决了发上来。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铜管不导热了

背面的地板汤手,但是铜管怎么不热呢?这样是不是铜管不导热呢?

网友:
导热胶开始就帮客户处理好了。风扇转速也正常。显卡背面地板发烫时,上面的铜管居然不烫。

网友:
手上没有铜片了,给加的导热胶垫,谢谢。

网友:
取掉u6,这样容易烧显卡。不好吧。一旦天气热起来。导热不好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铜管还导热吗?用手摸一下前后 看看导热好不好!

导热管都不发烫。是不是它已经失效了呢?

网友:
我刷回了它原来的bios,现在正测试,导热管不烫,但是显卡背面的铁片发烫。可能导热管也挂了。风扇长转。谢谢。目前为止没有掉电。我把原版bios发出来给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版号为:daax1imb6a0

网友:
加个铜片不行的话看看散热导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热管都不发烫。是不是它已经失效了呢?

对,我遇到过  铜管不导热的 定新的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导管坏了  换吧

网友:
G42这个机器本身就很热,算是HP里面比较热的一款。长期热,导致了显卡性能不良,有的掉电,或者供电芯片有问题。你这个机器可以是供电问题导致,或者长期受热导致显卡有问题。加焊试试?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检查,在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C:
接电池,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a,量到电池P52有个脚(长的)对地阻值为0.但是不知道这个是拆掉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电池,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1a,量到电池P52有个脚(长的)对地阻值为0.但是不知道这个是拆掉会有什么 ...

脚长的对地为0.不可能的,应该是测试失误,因为主板有存电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脚长的对地为0.不可能的,应该是测试失误,因为主板有存电的关系

谢谢,那个管子,拆下来量也是一样。客户的机子接电池开机就短路。没电池换,就修好其他的让客户拿走了。设计到电池供电这块,怎么修,能给个具体思路吗,大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那个管子,拆下来量也是一样。客户的机子接电池开机就短路。没电池换,就修好其他的让客户拿走了。 ...

那就很清楚了不是吗,大电流充电,充电管,和电池隔离管有击穿

网友E:
我的这台也一样,加电一会就掉电,温度也不高呀。才60.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台也一样,加电一会就掉电,温度也不高呀。才60.想不明白

你重新刷小bioss看看,然后看下散热管,能不能散热。

网友:
散热片坏了吧

网友:
注意看下您圖片啊 有個錯誤訊息 90D 就是BIOS 問題喔

网友F:
Cleanness of cooler, in case that it does not function or cooler does not activate to inject 5v+ in cooler in notebooks of line DM4- problem in the Q9 component next transistor when cooler

网友:
看散热管导热不?不行就换散热器了

网友:
换个铜管看看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不转啊

网友G:
这种就是散热没搞好  加硅脂 看看导热管导热吗

网友H:
弄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因为HP机器有的BIOS不正确会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弄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掉电,我这片是因为bios问题导致的。重刷bios后不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我这片是因为bios问题导致的。重刷bios后不再掉电。

是的在坛子里下的bios会掉电,还好我刷之前备份了原本的bios,刷回原本的就没有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就是散热没搞好  加硅脂 看看导热管导热吗

导热管导热。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leanness of cooler, in case that it does not function or cooler does not activate to inject 5v+ in  ...

英文差了。没看懂。

网友:
英文神马意思?

网友:
我上的那个图吗?我那个图说的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保护吧。

网友G:
真不错啊楼主   再下学习了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不错啊楼主   再下学习了  谢了

谢谢,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I:
不运行大的程序显卡温度就很高 肯定是有问题的 建议先查查显卡及显卡供电 而后BIOS 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运行大的程序显卡温度就很高 肯定是有问题的 建议先查查显卡及显卡供电 而后BIOS 风扇

显卡供电正常。是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