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网印花机对花单元板复位电路的维修

楼主(2014-04-20):
今天接手一个圆网印花机对花单元板,是CAN总线的。大家看看这个原件能用什么代换。上面标ACGL三脚贴片(在红圈里),是单片机P87C591复位脚上的。想用电容来复位的结果不理想。

标题修改为:圆网印花机对花单元板复位电路的维修

网友:
工控设备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图纸 啊,只有找芯片的PDF,。。利润高啊,想修那个有前途

网友:
用电容和三极管改装一个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的主板啊、、

网友:
圈内的元件看着是三极管

网友:
这个真心难,要先草绘图纸,弄懂工作原理再揣测故障原因,路难走啊

网友:
用代换法,大不了不复位,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就3个脚,把线跑下,看看是不是3楼说的复位芯片max809 。

网友:
这个感觉很难搞啊,工控这块利润确实很高。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刚看了3楼的PDF很是有用啊。谢谢管理员还帮截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