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16 修好后有点迷惑,求解释

楼主(2014-04-20):
客户拿来时机子清屏,外接显示正常,拆开键盘后调了一下开关,还是不行,于是拆开机子,发现换过南桥,显卡没动过,清屏的机子肯定先打下几个数据线的阻值,发现第十五脚对地为0了,看一下脚位有点脏,就用锡拖了一遍,拖好后不对地了,但是没有阻值,以为没测准确,反复测了几次还是没有阻值,感觉显卡虚焊了,但是也可以上电测下,按照自己的经验,会显示,应该会偏色。没想到上电后一切正常,也没偏色,进系统也正常,就是这里有点小迷惑,数据线一组不正常为什么还会显示正常??

网友:
不可能吧,你应该是把地线脚也数进去了,呵呵,不过MBX216的SONY的板子有些不稳定我到是碰到好几例了,时好时坏,折腾的你不行,放一晚又掉电啊,什么的问题真多

网友:
LVDS的时钟短路会引起灰屏的,数据线有问题会引起花屏。
至于这个时钟对一根开路而显示正常可以理解为差分对一根正常传输时钟,只是抗干扰降低?

网友:
这种机器叫人崩溃啊

网友A:
第十四脚的对地值是多少?这样的现象没碰到过。前面是不是有什么转换

网友:
修好就行了也不要钻牛角尖,我们做维修又不做研发。

网友:
怕是不稳定,多试机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十四脚的对地值是多少?这样的现象没碰到过。前面是不是有什么转换

14脚对地正常,就15脚没阻值,反复测了n次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这是不是单六

网友B:
是不是你数错脚位了  数据线无穷大不可能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数错脚位了  数据线无穷大不可能显示的

数了n次,一组不正常应该偏色吧

网友C:
15脚应该是时钟吧,正反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脚应该是时钟吧,正反向呢

不是时钟吧

网友:
感觉楼主第一次数的时候是不是把地线也数进去了。所以数到第15脚就对地了,实际应该是14脚。

网友:
放两天在测试一下可能真的不稳定

网友D:
是不是量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量错了呢

这个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