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换硬盘

楼主(2014-04-21):
各位高手,手上有台平板,能顺利刷机,但刷完后进系统就提示应用错误并重启,如此反复,偶尔能进一次系统,其他的都测试过了,我现在怀疑是内存或闪存有问题,不知道闪存里面有没有引导信息,能不能直接上空片刷机,希望各位给点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没做过,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继续刷,刷的不对。

网友:
下载个软件检测一下闪存是否有坏道,看看能否修复,分区之类的

网友:
楼主想多了,很明显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应该检查驱动以及固件 是否对应你的平板,然后再来测试

网友:
是不是刷的固件有问题啊

网友:
固件都是官方下载的,不会错的

网友:
平板电脑 什么系统????

网友(2014-06-14):
不能上空片,去淘块板换了吧,只要不是主流八核机一般都不贵懒得淘就先加焊一下CPU试试,山寨板虚焊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刷,刷的不对。

同意观点!!!

网友:
向老前辈学习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可以换空片刷

网友:
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吧,件更换起来不方便

网友:
可能是刷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2014-08-22):
这个不好说啊,没有试过啊

网友:
呵呵  不知道啥子坏了  等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估计是刷得不对吧。。再找找别的ROM刷刷看。。。

网友:
芯片坏了,刷个毛线,换吧

网友:
现在弄好了吗楼主。

网友(2014-09-21):
换个包试试

网友:
大发送到发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