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搜索不到无线信号

楼主(2014-04-21):
一开始可以搜索到无线信号,也可以连接上,但是过一会听到系统叮咚一声,无线信号就搜索不到了,这是啥问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无线开关关闭啦 有快捷键的。

网友:
换一下无线网卡。

网友:
重做个系统,不行就换无线网卡

网友:
惠普的又一个无线管理软件下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无线模块 hp的无线模块比较爱坏

哪些是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无线开关关闭啦 有快捷键的。

一开始可以用,一会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