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急救呀 一台华硕 笔记本 出现 ASUS LOGO 后 就关机 又自动开机来

楼主(2014-04-21):
兄弟们急救呀 一台华硕 笔记本   出现 ASUS LOGO 后 就关机 又自动开机来 又到LOGO 按按键无效果 兄弟们 这问题 怎么操作 华硕 I5的CPU

硬盘坏了能出现死机重启这样的现象?学习了?

网友A:
可以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我上周修了 一台东芝L510 关机便重启的,开始怀疑是南桥,然后 客户说的 网卡以前就不能用,直接拆机干掉网卡芯片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谢谢兄弟们了  已找到问题   硬盘 坏掉   卡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周修了 一台东芝L510 关机便重启的,开始怀疑是南桥,然后 客户说的 网卡以前就不能用,直接拆机干掉网 ...

是网卡的WAKE信号搞得鬼吧

网友:
哦,还遇到过硬盘坏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网卡的WAKE信号搞得鬼吧

没有去看,客户都说了,他用的是USB 网卡了,呵呵那我连网卡IC 都不用出了 ,直接拆掉收钱。呵呵

网友:
硬盘也会出这样的问题,谢LZ分享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BIOS问题的

网友:
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你那有图纸么?